time1 如何休眠唤醒?

楼主(2009-09-21):
Time1, ov, AN, se, ck
休眠后 如何让 time1 中断唤醒? 不知这些设置有没问题?但休眠后没法唤醒。什么原因?  没有外部晶振,用那个lp振荡器有没问题?请指点指点!

          CALL        SET_BANK1
          MOVLW      B'00000001'
          MOVWF      PIE1        ;打开TIME1中断

          CALL        SET_BANK0
          MOVLW      B'01000000'
          MOVWF      INTCON      ;关闭总中断打开外围中断

          movlw      B'00001110'  ;1/4分频  lp震荡  不同步  tick1时钟  使能
          movwf      T1CON

          BSF         T1CON,GO
          RETURN

网友A:
内部晶振,内部定时是不能唤醒的

需要外部信号

网友B:
在使用指令时钟做TMR1时钟源时,休眠会使TMR1停止工作,所以要使用TMR1唤醒单片机,必须给TMR1外接一个时钟源,一般是低频的32768晶振.外部时钟信号也可.

网友C:
数据手册没写吗?

楼主:
数据手册有写但不是很明白,因为手册上的TIMER1 框图里面的还标有个振荡器,以为可独立工作。谢谢各位,外接晶振是不可能的,time1这条路不行的咯。,看来想降低功耗还得想办法,试了看门狗倒可以休眠唤醒,但不能精确调整定时。

网友B:
你要精确定时,只有外部晶振这座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