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为何无效?

楼主(2009-09-21):
自制遥控发射板用2051芯片,借别人的电视盒遥控器来解码,然后按照电视盒遥控器的健码编程2051,用自制遥控板发射相同的健马,结果电视盒没反应,不知为何?
注:自制遥控发射板的解码和遥控器的解码相同,例如:02,0fd,01,0fe。

网友A:
发码格式对吗?是不是带校验码的

楼主:
发送的是不带校验码的...

网友B:
38KHz的载频是否稳定? 编码后解码的脉宽是否准确? 建议找个数字示波器对比一下你做的发码信号和你要模拟的发码信号的异同就可以很快找到问题。

网友C:
遥控器的编码不光在数据,还在时间的精准度。一般说载波频率误差最好在1%以内,0、1码的长度误差也在1%以内,码的长度误差最好不要超过5%。

网友D:
编码没问题的话就是误差太大,包括载波频率误差和编码信号本身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