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的问题

楼主(2009-09-21):
用STC的单片机+液晶+一个三极管+个红外发射头能实现红外遥控的发射吗?
单片机的输出电平后要不要加其他芯片呢??
  单片机的红外编码从TXD脚输出到三级管可以吗?还是要其他脚呢?

网友A:
有1个普通I/O就可以了

楼主:
红外遥控的38K载波怎么加载到信号呢?

网友A:
PWM输出比较简单。I/O口模拟也可以。38K信号的误差可以比较大,周期约26us,普通51模拟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
我现在想用定时器产生38KHZ的载波,在发送数据时,用开关定时器的方法来实现,不知道会不会有啥问题.
可这是是不是要把定时器那IO口作为输出到红外发射管口呢??
真的有点迷糊,这38KHZ的波怎么把数据加载一起送到IO红外发射呢?
大虾们 指点一下小弟呀!

网友A:
直接用STC的PWM输出好了,因为一般发射脉冲占空比都是1/3的,可以参考手册上的例子。通过使能/停止PWM来实现数据调制。
红外发射允许的误差较大,普通51都可以很轻松对付,更不用说高速的STC了。

网友B:
注意选择合适频率的晶体,38KHz的载波频率要尽量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