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电路如何实现阶跃函数

楼主(2009-09-21):
功能如图,跳变点的电压vi假设为+/-100mv,分别输出+/-1V

网友A:
用两个电压比较器。LM311比较方便,因其输出管射极有单独引脚。
其中一个,还需要加一级反相,以得到负向输出。

楼主:
maychang,你的构想是不是要2路输出啊?这个电路有3个状态,比较器输出3个状态比较困难。

网友A:
没有二路输出啊!
当然是一路输出。
两个比较器,其中一个输出要反相。然后求和。

楼主:
回复 网友A:

2个比较器+2个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