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23a 电机堵转保护的疑问

楼主(2009-09-21):
电机堵转时,将6个功率管都截止,并且进入死循环。当堵转时pwm比较低时,电机可以马上停下,若pwm比较高,发现程序可以跳出死循环,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上个基本project版上有应该搞电机的可以帮忙看看

楼主:
这是堵转保护程序,各位分析下
    ///////////堵转保护 begin///////////////

           if((iHallNochangeTime==m))
            {

                PRT1GS=PRT1GS&(~0x0ff);//
                PRT2GS=PRT2GS&(~0x0ff) ;
                LED_AL_Switch(0);//高 AL截止
                LED_BL_Switch(0);//高  BL截止
                LED_CL_Switch(0);//高  CL截止
                LED_AH_Switch(0);//低  AH截止
                LED_BH_Switch(0);//低  BH截止
                LED_CH_Switch(0);//低  CH截止

                while(1)
                {

                 for(i=0;i<8;i++)
                  {
                    LED_1_Invert();
                    delay(250,250);

                   }
                 delay(250,250);
                                 delay(250,250);

                             AMX_IN=0X08; //P04

                if((SAR6_1_cGetSample()+32)<12)//判断手把是否松开
                                {
                                        pwm=0;
                                        break;
                                }
                            }

            }

         //////////////堵转保护 END//////////////

楼主:
进入堵转保护后,指示灯应该闪4下,直到松开手把才退出闪烁状态。当pwm比较提高时,有时灯只闪2下就退出了堵转保护状态,应该是24423A受到干扰,程序跑飞了。
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B:
资料挺好的

网友C(2010-01-03):
标记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