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812的ADC外部参考电压怎么接?

楼主(2009-09-21):
第一次用2812设计电路,资料上说其ADC可以使用外部基准电压,可查遍了其管脚,也看不到外部电压基准输入的管脚,望大侠指导。谢谢。在线等。

网友A:
仔细看手册吧,
ADCREFP,ADCREFM即是。

楼主:
多谢,手册上说这是两个输出管脚,而且即使可以做输入,也必须是1V和2V?难道我就不能用个比如2.5V的电压基准?

网友(2010-09-15):
是啊,我也正在为这个问题烦恼呢!!

网友B:
2812又不自带AD,怎么会有接参考电压一说,需要外接一个AD芯片,

网友B:
...没看时间,都一年啦,唉~~~

网友C(2011-05-11):
回复5楼,当然自带A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