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翻譯這個!!!!!!!!!

楼主(2009-09-21):
產品名稱:飛天貨車,
工作頻率:27.145MHz
工作原理:
TX:遙控器
IC U1 是一個由單片機編寫成的3功能IC,它与晶体管Q1Q2和射频发射器电路的其他部分的工作结合起来。IC引脚6.8.9來控制向前飛行和左右轉彎的編碼輸出,編碼有引腳13輸入到27.145Mhz的發射電路,由IC 14腳提供一個高電平,給Q2.Y1,C9,L4,產生27.145Mhz的頻率,由IC13腳輸出編碼由R4引入Q1R1,C4,C8,進行放大,然後通過C3.L2,L1,天線發射編碼到接收器
天線是使用51cm的拉杆天線。該天線是電感耦合。電池供電是由61.5V AA
電池。
遙控器開關切換至充電檔位,由U2R30,R31,組合成充電電路,U2,是一個穩壓基準IC,通過Q10.R24,對接收器進行充電。充電電流大約在260mA
RX:接收器
信號有天線進入,通過C20耦合,由Q3,R13,R12,進行一級放大,通過C4耦合到L1,C2的振盪電路,再經過Q1,C3,L3進行混頻,由R2輸入到R3,C8,輸入到IC U2,U2是一個兩級的運算放大器,經過兩級放大后由R7輸出,然後輸入到U1U1是一個由單片機編寫成的3功能解碼IC,由2.5.6腳控制向前飛行和左右轉彎功能,其中電路中的Q4,Q5,Q7,Q8,R21,R22,R23,R24,是控制尾部馬達風葉左右轉動,Q2是控制向前飛行馬達轉動。Q6是用於充電保護,防止短路插座CON后造成電池短路。
接收天線是40cm的銅線,該天線是電容耦合。電池供電是一個3.7V的鋰電池。

楼主:
發給香港同事,居然說翻譯不了?說太多專業词汇了!

网友A:
我先来试试
product: flying truck
operating frequency: 27.145MHz
theory of operation:
TX remote control
IC U1 is a MCU based 3-function IC, which works together with the transistor Q1,Q2 and the RF transmitter. The 6,8,9 pins of this IC determine the output codes which control flying forward and turning left/right. The codes are fed to 27.145MHz transmitter via pin 13. Pin 14 provides a high level signal to Q2. Y1,C9,L4 generates frequency of 27.145MHz.

网友B:
反过来差不多。
这个我咋译呢?

看上去,原文不是写得太好。比如,里面出现的两个“接收器”和“遥控器”,有些生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