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XMEGA32A4的JTAG引脚怎么分布的?

楼主(2009-09-21):
找了好多ATXMEGA32A4资料,只是知道JTAG是分布在PB上,但具体怎么对应的资料并没有提及,请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大家怎么都“吝啬”起来啦

网友A:
不是吝啬,是关于ATXMEGA32A4了解得少啊

网友B:
www.atmel.com  自己去下PDF档资料 什么都有 有需要的加我QQ:6703511
我做ATMEL芯片销售的

楼主:
这个网站上的关于Xmega文档我全看了,A3系列的有JTAG表述,A4系的没有。
5# linson1118

网友C:
doc8059,52页,只有PDI接口,没有JTAG接口
实际上Xmega的JTAG接口到了芯片内部后还是转换成PDI接口的了。

对不起,管理员设置了每日 23:50-8:00 不能进行此操作或访问此页面,请其他时间再试。
限制挺多的

网友A:
终于有董行的出现了

网友D:
6#似乎比较懂,有个图啥的就更好了

网友C:
楼主估计是没有PDI工具吧
ATMEL的JTAGICE mkII和ISP mkII都是支持的,请使用PDI接口,需要连接的也就是PDI_DATA,PDI_CLOCK,VT,GND这4个脚就可以了

网友C:
PDI_DATA和PDI_CLOCK是复用的引脚,请查看mkII用户手册:

Table 3.1. Connecting to PDI using the squid cable

JTAGICE mkII probe Target pins Squid cable colors STK600 PDI pinout
Pin 1 (TCK)   Black
Pin 2 (GND) GND White 6
Pin 3 (TDO)   Grey
Pin 4 (VTref) VTref Purple 2
Pin 5 (TMS)   Blue
Pin 6 (nSRST) PDI_CLK Green 5
Pin 7 (Not connected)   Yellow
Pin 8 (nTRST)   Orange
Pin 9 (TDI) PDI_DATA Red 1
Pin 10 (GND)   Brown

网友C:
更多细节可以发邮件给我:
njdongda@yahoo.com.cn

楼主:
回复njdongda

多谢赐教啊,可惜我在官方网站上找不到DOC8059,刚才有试了好多遍,回了“Your search - doc 8059 - did not match any documents. ”我要JTAG的目的是挽救我烧坏的芯片,烧写时我禁止了RST引脚,用PDI模式再也编不了程了,想用JTAG进入模式,将该熔丝还原。

我买了mkII-CN,编程时没有JTAG选项。

网友C:
不好意思啊,是doc8069
我看了一下A4是没有JTAG的,只有PDI。
修复的事情你可以问一下仿真器厂家,看看人家有没有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