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脉冲信号识别问题

楼主(2009-09-21):
我选用的是C8051F120,工作频率约40MHz,在端口输入脉冲信号,当脉冲宽度小于1μS时,单片机就不能有效稳定的响应。请教高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A:
贴电路和程序。

网友B:
如果采用中断方式检测,请看ds中关于中断的反应时间等等部分。
如果是采用查询方式,请看程序查询部分(汇编)的检查时间。

网友C:
建议使用中断或捕捉方式, 如果是查询方式的,则查询的周期不能大于脉冲最小宽度

楼主:
忘了说了,我采用的是辅捉中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