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充电的电机电路.大侠们指点一下

楼主(2009-09-21):
请帮忙看看这样子合理吗?我已经把电路搭好.测试过了..基本功能已经实现..用镍氢电池充电.

楼主:
前辈们给点意见吧....早上我试了..可以正常工作,电池(7号电池*4)供电符合客户要求能功能30分钟以上...主要是这个电路现在是没有放电保护的...镍氢电池会不会很快坏掉?如果过放电的话....充电电流是不是可以调得更大一些?  谢谢先

楼主:
第一次发贴...没人理我....再顶一下看看

网友A:
RP不好,没人理你,哈哈

网友A:
原理图画的比较差,那个比较器吧不应该那样画

楼主:
谢谢楼上的...比较器的话...能看懂就好了吧...一定要画成三角的?
没人提点建议?
功能是电机有强.弱档输出,一个充电指示灯...4个AAA的镍氢电池组供电(4.8V)...输入用DC6V的变压器....
充电充满设置5.8V从电池端用电阻分压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