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看那位知道这颗IC是什么型号,谢谢!

楼主(2009-09-21):
ic, AC
请教各位看看图片中的IC是什么型号?哪里可以找到规格书,万分感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

网友A:
上TI网站分别搜一下那三行字
没见过看到IC上的字了还来问的...

网友B(2009-10-21):
楼上的,你说说看是什么型号,提供PDF文件。

据我所知这个是定制的的芯片,你不可能拿到资料,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