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LD资源(宏单元)问题

楼主(2009-09-21):
菜鸟请教一下各位:

比如一个具有32个宏单元的EPM7032,我在程序里(原理图输入)只写了两个计数器和两个比较器(16位宽度),再加几个简单的触发器和门电路,编译就报错说资源不够了:“Can't fit 34 registers in device”,换成7064就可以,但宏单元已经使用了55%。那意思是一个7032只能干这么点事?

如果是这样,那比如宏单元只比它多一倍的7064可以有100条腿,最大68个IO,这么少的资源拿这么多IO口岂不浪费?

网友A:
两个16bit计数器?那要用多少个“D触发器”?一共有多少触发器?还有比较器?那些“连线”可也是占资源的。
可编程逻辑和定制芯片不一样,很多时候都得有点浪费才行。

网友B:
以个逻辑单元只有一个register,但是一个逻辑单元除了这个register以外,还有其他门电路

IO并不是要与逻辑单元搭配来使用的哦,有些用CPLD是为了扩展总线,用上3态门就OK了,并不需要使用register

CPLD的register一般只用来做很简单的时序逻辑,更多是用来做些组合逻辑或者总线扩展一类的,如果做复杂的时序逻辑,一般的CPLD资源都很难满足要求,得换用FPGA

网友B:
7032的资源确实少了点啊,而且CPLD比较贵,寿命又极其有限,换FPGA吧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几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