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4捕获中断和TIM2定时中断

楼主(2009-09-21):
程序想实现这样的功能:是在TIM4捕获中断中先关闭TIM2定时中断,处理几个语句之后再打开TIM2定时中断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Update);

ADC_Value_Channel2[ADC_Value_Number] = ADC_Converted_Channel[1];
if(ADC_Value_Channel2_Max < ADC_Value_Channel2[ADC_Value_Number])
{
    ADC_Value_Channel2_Max = ADC_Value_Channel2[ADC_Value_Number];
   ADC_Value_Max_Number = ADC_Value_Number;
  }

  ADC_Value_Number++;
}
}

/***********************************************************
* Function Name  : TIM4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TIM4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CC4)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CC4);

       /*Disable the TIM2 global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DIS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Angle_Channel1_2 = ADC_Value_Max_Number*2*314/ADC_Value_Number;
  ADC_Value_Max_Number_test = ADC_Value_Max_Number;
  ADC_Value_Number_test = ADC_Value_Number;
  ADC_Value_Number = 0;
  ADC_Value_Channel2_Max = 0;
  ADC_Value_Max_Number = 0;

  /*Enable the TIM2 global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请帮我看看,以上程序哪里有错误啊。
TIM4捕获的是25赫兹的方波的上升沿。
TIM2的定时频率为2500赫兹,读取ADC的采样值(ADC采样的是25赫兹的正弦波)。
所以在一个TIM4的两次捕获之间,应该有100次进入TIM2中断,所以每次进入TIM4中断时ADC_Value_Number的值应该为100,ADC_Value_Max_Number 的值应该为正弦波峰值多对应的采样个数。
但是现在的结果却是:每次进入TIM4中断,ADC_Value_Number和ADC_Value_Max_Number 每次都会变化,而且是随机的变化,变化幅度也很大。

网友A:
会不会是你外部给的波形的频率本来就不稳定

网友B:
1)没有必要在TIM4中断中停止再启动TIM2。
2)尝试把ADC采样停掉,把关闭和再启动TIM2的操作也去掉,看看时序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则说明你的参数设置有问题。

楼主:
之前捕获的方波确实不准,有一些抖动,后来换成了信号发生器发出的方波,我拿示波器看了管脚,方波的频率和幅度都很稳定,但问题还是老样子。

楼主: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4_Configuration(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 TIM4 configuration ------------------------------------------------*/
  TIM4_Configuration();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定时2500赫兹*/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87;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 enable counter*/
  TIM_Cmd(TIM2, ENABLE);

  /* TIM IT enable */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Update, ENABLE);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while(1)
  {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ADCCLK = PCLK2/4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PLLCLK = 8MHz * 9 = 56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 -----------------------------------------------*/
  /* Enable DM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TIM2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 TIM4 clock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Enable GPIOB, GPIOC and AFIO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楼主: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A.0 (ADC Channel0)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A.1 (ADC Channel1)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A.2 (ADC Channel2)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2 as Output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IM4_CH1-->PB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TIM4_CH4-->PB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Function Name  : TIM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TIM4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IM4_Configuration(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4);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4: Master Configuration: Input Capture Mode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
  TIM_ICInit(TIM4,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4, TIM_FLAG_CC4);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CC4, ENABLE);
  TIM_Cmd(TIM4,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NVI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Enable the TIM2 global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4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楼主:
主函数程序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是我某些地方设置不对,我再仔细看看。大家也帮我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