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给锂电池充电,出现爆裂,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2009-09-21):
锂电池加了充电保护,电池12.60v,太阳能板标准16v,5w(世纪肯定达不到)

网友A:
估计是过充或者高温下导致的。更有可能是高温导致的

楼主:
参数-20-60度,环境是新疆的野外,机箱内有可能超过60度。另外,铅酸电池效果会不会好些?

网友B:
应该是过充电导致的.铅酸电池过充一定程度没有关系,如果充得太厉害了也会爆掉,但是铅酸在高温环境下工作,性能会更好.这是他的一大优点.

网友C:
充电电路有问题,过充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D:
太阳嫩技术过热。

充电电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如LS chunyang前辈所说。

网友E:
锂电我不清楚,铅酸电池在高温下的充电用普通的充电器肯定有问题的。充电曲线会变化很多,所以加上定时电路会解决充电的问题。

网友F:
需要温度补偿

网友G:
锂电加了保护还是发生爆炸,如果保护板没问题就不是过充引起的。温度的原因最有可能

网友H(2009-12-12):
铅酸电池应该好些,注意用免维护的那种,免维护不等于不维护,半年也要查看液面放气孔。

网友I:
1,温度太高加上短路引起的,好点的锂电池是不怕高温的,但是短路电流太大烧坏保护板就会使电池爆炸!
2,保护板不达标,导致电池大电流充电!
3,如果是充放电同口的话,还可能是太阳能充电器的问题。
总之是大电流充电造成的!

网友J:
1,温度太高加上短路引起的,好点的锂电池是不怕高温的,但是短路电流太大烧坏保护板就会使电池爆炸!
2,保护板不达标,导致电池大电流充电!
3,如果是充放电同口的话,还可能是太阳能充电器的问题。
总之是大电流 ...
引用 网友I:

呵呵,把你的手机带电池扔微波炉里面看看会怎么样?

网友K:
过充吗,保护电路也去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