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MHZ方波能用P521-1控制不?

楼主(2009-09-21):
我现在有一个1MHZ左右的方波,我要用一个光耦控制,不知道用P521-1能不能做到,或P421行不行?

网友A:
想都不要想。521不可能工作到这么高频率,10kHz已经很费力了。
选用高速光耦。

楼主:
那请教一下,我该用什么管呢?

网友A:
google上用“高速光耦”搜。
CHUNYANG写过关于高速光耦的一篇**,网上容易搜到。

网友B:
去我的Blog找选型指南,在最底页,多年前的旧文了,有些近年的新型号未收录,但保留型号现在仍然可以很容易的买到。

网友C:
TIL113比较快,不过是否能承受1M也不敢说,自己查查便知。

网友D:
推荐使用6N137

网友E:
100K bit/S:
6N138、6N139、PS8703

1M bit/S:
6N135、6N136、CNW135、CNW136、PS8601、PS8602、PS8701、PS9613、PS9713、CNW4502、HCPL-2503、HCPL-4502、HCPL-2530(双路)、HCPL-2531(双路)

10M bit/S:
6N137、PS9614、PS9714、PS9611、PS9715、HCPL-2601、HCPL-2611、HCPL-2630(双路)、HCPL-2631(双路)

网友F:
6N137是最耳熟的,呵呵

网友B:
呵呵,Away把相关内容贴出了。
6N系列高速光耦是最易采购的。

网友G:
我以前有用TLP113隔离通讯,Baud rate到4.5M都没任何问题,LZ所说1M更是不在话下,比起6N137的最大优点是——体积极小,价格不高,如果LZ有空去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