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224g 过热问题

楼主(2009-09-21):
做20W电源。开始没有注意手册上敷铜面积的要求,后加了厚度为0.2mm约700平方毫米的磷铜片做散热器,可以稳定运行。但在没有满负荷的情况下散热器依然烫手。如果期望环境温度再提高30度肯定会过热保护。
问题:发热原因?
初级峰值电流不超过250mA,占空比<50%.TOP224100℃时的导通电阻不超过10Ω故导通损耗不超过250mW
依据手册计算500V时漏级电容损耗不超过150mW
手册没有给出开关损耗参数,关断时间为50nS,500V/250mA时的关断损耗不超过600mW
由于工作在断序工作方式下,不考虑开通损耗.这样整体损耗约1W左右,以35℃/W的热阻计算,室温下应该不超过60℃。但实际温度似乎比这个温度高许多。

实在想不出还有其他引起器件过热的损耗。片子受过伤?或供货商以低级别器件冒充?
请予指点

网友A:
这类Top芯片普遍损耗比较大,容易热。
芯片受过伤,也不应该发热。芯片损坏往往是根本不能工作,不会损耗增加而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