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CRC的检错能力究竟有多强

楼主(2009-09-21):
CRC校验被广泛的应用于通讯及各个领域,是保护数据准确性的重要手段.
都说CRC检错能力强,有没有人来从数学原理上说说CRC的检错能力到低有多强?在什么情况下检不到错误?检错能力和哪些因素有关,比如CRC8,CRC12,CRC16....以及数据流长度等等.
大家讨论一下

本主题由 goooogle 于 1921-07-01 13:00审核通过

网友A:
和位数有关,CRC8就有256分之一的出错概率

楼主:
LS的意思是CRC8就是1/2^8,CRC16就是1/2^16?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有没有数学推论?

网友B:
不是说CRC8就有1/256的出错几率,否则它与累加和有什么区别?

至于到底CRC优秀在什么地方,没仔细研究过......

网友C:
不是这么简单,有数学证明的,CRC16和CRC CCITT等都是百亿分之一的重复率,至于出错率则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由信道传输参数决定,跟算法无关。

网友D:
LZ的真实意图其实就是CRC的重复率

网友E:
重复率.........不懂,解释解释

网友C:
用不同的数据应生成不同的校验值,但某些特定的数据却可以生产相同的校验值,这时即为重复,此时无法判断是数据传输错误还是数据本来就不同。

网友F:
刚好碰到这个问题
单片机要算CRC16
结果算出来的值,和网上下的软件的计算值,有的一样,有的不一样。晕,难道有几种算法。

哪位有研究的大虾帮着算算,看看是多少
字符串如下
ST=32;CN=2011; PW=;MN=;CP=&&DataTime=20080731155849;011-Rtd=0.00,011-Flag=N&&

网友C:
CRC算法的本质是相同的,但生成多项式不同,计算结果就不同,而生成多项式的选择决定了重复率。另外,有的CRC标准要求在传输时交换高低8位,但这是协议层的要求,跟CRC算法本身无关。同一CRC标准计算的结果应该相同,否则就是计算软件存在错误。

网友G:
CRC对随机错检出是比较高的,但对移位错(比如串中掉了个0或1,后面数据向前补)有时(规律不知道,数据量大太难分析)查不出,我就试验过,最后CRC能通过

网友H:
想要达到非常高的错误检出率,可以采用MD5等数据摘要算法。
CRC可以检出的错误,是有明确的结论的(虽然我不是那么清楚),对于不能检出的错误,数学家都有明确的证明。
而MD5等数据摘要算法,有128位~256位的结果,一般公认的说法,是接近100%的检出率。
因为这些算法的出错机率,已经远远超过宇宙的原子总数。

我的EP868中,就综合采用了MD算法和CRC来保证用户程序代码的完整性。

网友H:
在实践中,是会遇到CRC32通过,但数据确实错误的情况。这个几率比中500万的几率要大一些,呵呵。

网友I:
连续Nbit错误下,100%检出,超过Nbit,就看概率了,一般90%多
N=CRCn里的n

网友J:
纠错编码原理,本科最悲剧的一门课...

网友K:
只会套用但没研究过,给你个网址:
http://www.lammertbies.nl/comm/i ... crc=&method=hex

网友L:
以前学的,都有点忘了,学习下

网友M:
mcuisp发表于 2009-9-21 21:17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13楼: 在实践中,是会遇到CRC32通过,但数据确实错误的情况。这个几率比中500万的几率要大一些,呵呵。
=================================
是否与多项式的选则有关?

楼主:
连续Nbit错误下,100%检出,超过Nbit,就看概率了,一般90%多
N=CRCn里的n
引用 网友I:

打个比方CRC16,连续16位全部错误本身就是一种小概率事件.你将错误情况分为连续和非连续,这两种情况下又分为大于等于或小于Nbit,90%是怎么来的呢?
楼上各位的说法都不太一致,不知道哪位能从数学角度上予以证明?

网友N:
发现LS菜农

网友O:
LZ把春阳调动了,呵呵,

检错能力与数学无关, 数学只能推证重复率。

网友P:
对于 MCU 用CRC 8 加 SUM 8 or 16 就万分可靠了!!!!

网友P:
CRC 在串行 bits 数据传送中, 比较方便用硬件门电路实现

楼主:
对于 MCU 用CRC 8 加 SUM 8 or 16 就万分可靠了!!!!
引用 网友P:

数据的可靠性和使用的CPU有关系吗,比如传输10BYTE数据,没有用ARM传输要用CRC16才可靠而用MCU传输只需CRC8就可靠的说法吧.我觉得您的说法值得商榷

网友Q:
MCU中用CRC8做校验基本能保证数据传送的真实性,因为“CRC任意碰撞”是有条件约束的。

对于CRC8来说,每256个CRC编码(不是256个字节)将会产生1个CRC碰撞(不同的信息即明文得到相同的CRC结果即密文)

对于信息长度为1个字节时,只有一个CRC校验和即不会产生CRC碰撞。
对于信息长度为2个字节时,会有256个CRC校验和即会产生256个CRC碰撞。
对于信息长度为3个字节时,会有65536个CRC校验和即会产生65536个CRC碰撞。
对于信息长度为N个字节时,会有2^((N-1)*8)个CRC校验和即会产生2^((N-1)*8)个CRC碰撞。

这个结论看起来很可怕,认为CRC可能不是很可靠,实际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产生碰撞的条件是很苛刻的。

网友R(2017-02-15):
引用 网友H:
在实践中,是会遇到CRC32通过,但数据确实错误的情况。这个几率比中500万的几率要大一些,呵呵。 ...

这还和校验的数据长度有关系,越长检错能力越差,
循环冗余的。
其实我是来看,CRC16 和CRC32 检错能力差多少的?  估计没有一个数学家 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