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实现红外遥控

楼主(2009-09-21):
请教怎样用单片机实现红外遥控常用的载波频率为38kHz ,并发射调制它?
用一般的I/O口可以实现吗?他的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可以,产生38K的方波然后和要输出的数相或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你用定时器做一个频率为38的开关脉冲,就是开,关,开,关某一个端口,有必要的话用一个三极管放大一下。

楼主:
比如我要在某个口输出信号1(560US后就为低)时,我就开这定时器让它产生38K,在变为低后就关,是不是就不用或呢?这样应该就加载了38K的载波吧?

网友C(2009-11-22):
我也想做个这样的东西 收集资料中

网友D:
软件做38K太耗CPU了
51的话可以用T2产生
或有PWM功能的话用PWM产生38K输出

网友E:
我现在也在做实验    多指教啊

网友F:
可以实现  用定时器很好做

网友G:
LS头像好看

网友H:
写一个IR协义不就行了吗

网友I:
用普通的端口做,可以是可以的,但是做38K的载波实现起来麻烦,占CPU,同时精度很难做到合适,
如果偏差大,接收效果很差,距离很近的,建议可以用带IR专用端口的单片机。或者外置38K的载波,端口
来调制信号。这些方法实现起来比较容易便捷。

网友A:
用普通端口就行了,不过发送时要占用一个定时器计时

网友:
还是用专用的芯片做吧。把你家的电视机遥控器拆了或者直接上大市场买一个(大约5块钱)。查清楚芯片资料。再把按键连接上单片机的i/o口或开关之类的。单片机控制遥控器按键的通断。怎么样,轻松又写意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定时器好像精度不高啊 用555来搞如何?接20k 6.2k电阻 还有10nf 1nf的电容可以产生接近38k的方波

网友J:
红外的东西精度要求都不是特别高的,用普通IO加定时器,或者PWM都可以实现,如果功能比较简单也可以用软件直接实现,只不过比较占CPU。
13楼的,专用芯片也是这样做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