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3813

楼主(2009-09-21):
我在使用cy7c63813时,在打开芯片usb模块的情况下,也设置了描述符,但是下载运行插上usb接口之后电脑没有反应,扫描硬件也没有反应,更别说枚举过程都没有开始。不知有何解决方案?

网友A:
确定硬件连接没问题?有时候接口会出问题,一般配置了描述符,调用API函数正确都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A:
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到群:21747427来讨论

网友:
硬件接口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B:
请问 你装了psoc programmer了吗?

楼主:
装了psoc programmer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