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13007

楼主(2009-09-21):
制作一超声波电源,脉冲变压器驱动采用E13007-2,买回来的管子一装上去隔二秒就烧了,换了三四对,都是这样,一试就中,难道是两个端子同时导通了?用示波器双踪两路驱动信号,是反向的啊,不存在死区。     二秒钟就烧,而且管子还不发热,耐压值也够,难道是元器件质量问题?
     找来一拆机13007-2,换之,问题解决。
     看来真是管子不行,后来找到采购,要求重新买一批,换个供货商,管子回来一测试,OK,再细看管子,外表差别还是蛮大的
   如下图:

上面那个镀了铬很光亮的那个就是“假”的,上面的编号为016 E13007-2
    下面的那个是真的,外表很补实,上面的编号为E92 E13007-2
     两个管子上印的字和商标都有很大的差别,很明显不是一家公司生产的
     难道仙童半导体的E13007还有几个版本不成?

网友A:
这类器件的假货(包括翻新货)非常多,普通零售市场里甚至假的比真的多,你手里的假货实在太假,那个“真货”也不是什么真的,品质仍不怎么样,只能说参数基本满足而已。
真正的真货标识去原厂下Datasheet一看便知。

网友B:
同感啊,遇到过几次的。

网友C:
一般ic如何鉴别真假呢

网友:
以前买一DA,十片,每片焊到板子都就直冒烟,换一地方买,还是冒烟,不敢再找第三家,就放弃了,多年后又不死心,又在第一家去买(我们的器件都是从他那里买的),竟然OK了

网友D:
能把DA接的冒烟,那也是人才;P

网友E:
LS你行,多年后还记得:)

网友:
那片子用万用表一量,好几个脚根本就是通的,电源和地也是如此,一次是北京买的,一次是深圳买的,皆同样的效果,那次把我的自信心打击得不行,觉得自己连个Datasheet的原理图都看不明白。由于最近又要用到DA所以才重新又翻出来

网友F:
想听老徐说典故

网友:
对了,中间还用过一次AD5620,在现场老被接触器打死,搞得郁闷了一个月,还是换回我说要冒烟的那片子才解决

网友G:
呵呵,這年頭假的就是比真的還多,比真的還真....

网友A:
假的比真的多在某些地方确实是,但比真的还真,那是“眼病”。

网友H:
认不出真假,就找信任的供应商买,没有可信任的,就换设计呗

网友I:
chunyang之前有个帖子怎么辨别真假IC  不过俺还是不得其法   徐公子有啥高招没

网友J:
chunyang的帖子以前我也看过,不过已经快忘了:dizzy:

网友A:
这个考验的是观察力,对细节的观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