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21434

楼主(2009-09-21):
CY官方提供的资料,CY8C21434理论上最多支持24个触摸按键,但是在新的5.0软件里,当添加到18个按键以后,软件提示资源超限,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同样的状况?

网友A:
可能你放置了太多资源,超过的负载,如果不是,用PD4.4试一下,我一直用PD4.4开发

网友:
楼上认为是5.0的问题吗
感觉不应该这样啊

网友B:
嗯,确实有这个问题……

网友C:
应该不是5.0的问题, 除了csd你还用了哪些模块?

网友D:
5.0会有这个问题,回去试一下

楼主:
我没放很多模块啊
支援用的很少

网友C:
用了i2c了吧

网友E:
顶一下,同意楼上,好像用了I2C会占用按键的资源。

楼主:
用了i2c了吧
引用 网友C:

用I2C模块了
是它的原因吗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编译工具?很可能是没有设定好,这种情况我也出现过,后来弄好了,是设定的问题啊

楼主:
谢谢大家
是i2c的问题

网友G:
这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