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I有没有可以给CCD供电的电源芯片

楼主(2009-09-21):
(无正文)

楼主:
楼上能给出具体型号吗
谢谢

网友A:
应该没有
产品列表里找不到给CCD供偏置电压的电源芯片

网友:
我做个一个相似的项目
也用到CCD
那时候用的应该是凌特的电源

网友B:
LT3487
我正好也在做
自己用CCD做了个图像采集系统

网友C:
你好
你们的偏置电压怎么产生的呢?有没有现成的芯片?

网友D(2011-12-21):
LT3487
我正好也在做
自己用CCD做了个图像采集系统
引用 网友B:

你用LT3487,请问CCD是用索尼的什么片子呢?ICX274吗?还是ICX625AQA?用在ICX625AQA上面,15V的电流好像不够用吧?

网友E:
请问你输入电压是多少?根据你描述而言,你需要一路15v和一路-8v输出的电压,没路电流多少?

网友F:
我觉得应该有

网友D:
看看MAX8614B吧,2.7V~5.5V输入,2路输出,15V   50mA 和 -8V  100mA  ,这个的电流比凌特那个LT3487都大的,这个后缀有A和B2种的,记得选B的哦,B的电流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