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键字IO I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9-21):
typedef   signed   int    int32_t;

typedef    int32_t             s32;
typedef    __IO int32_t     vs32;
typedef    __I int32_t       vsc32;

关键字 IO与 I 有什么区别?

typedef    int32_t             s32;
typedef   volatile   int32_t             vs32;
有 volatile 与没有 volatile 有什么区别 ?

网友A:
没有见过这样的用法。这不是标准的C修饰符,应该是你用的编译器自定义的,请参考相应的编译器手册。

volatile 是标准的C修饰符,表示被修饰的变量是动态变化的,详细区别请参考任意一本C语言手册。

楼主:
谢谢LS,
仔细查找了,发现原来是这样,在core_cm.3.h  文件有有这样的定义
#define     __I     volatile const            /*!< defines 'read only' permissions      */
#define     __O     volatile                  /*!< defines 'write only' permissions     */
#define     __IO    volatile                  /*!< defines 'read / write' permissions   */

网友B:
嗯,这种情况一般要看头文件里面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C:
#define     __I     volatile const
typedef    __I int32_t       vsc32;
是为了防止你对仅能做输入的IO进行写操作

#define     __O     volatile
#define     __IO    volatile
typedef    __IO int32_t     vs32;
typedef    __I int32_t       vsc32;
对IO寄存器加volatile 是防止编译器把
GPIOC = 0x0000;
GPIOC = 0xFFFF;
这样语句直接把GPIOC = 0x0000;给优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