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00A左右N-MOSFET

楼主(2009-09-21):
麻烦推荐下常用的型号?第一次需要用这么大电流的,不要推荐我上什么IR,飞兆等网站找!我要常用容易购买的?谢谢!

楼主:
耐压无要求,肯定都满足,因为过的是电流源

网友A:
IGBT可能比较容易找。

网友B:
正在推荐IR的几颗,猛见楼主的警告...

能做这类管子的,除了IR,飞兆,还有英飞凌,AOS等品牌,也是与IR,飞兆齐名的,不知楼主是否要找温州产的?

网友C:
峰值电流还是工作电流?

峰值电流可以看看这个SPW52N50C3
如果工作电流:IR的IRF6618或许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当然是连续工作电流了哦!其实我准备是多个并联使用!单个肯定难的!

楼主:
正在推荐IR的几颗,猛见楼主的警告...

能做这类管子的,除了IR,飞兆,还有英飞凌,AOS等品牌,也是与IR,飞兆齐名的,不知楼主是否要找温州产的?
引用 网友B:

您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不要叫我自己上这些网站查,推荐型号到这即可!参数我自己会看!麻烦推荐几颗IR的,谢谢!

网友D:
提醒一下:器件的选择不能太随意,什么100A左右?你要干什么用?不说清楚没法向你推荐!

网友A:
单支管子要100A连续电流,用在电流源里,悬!
普通的封装,引脚就不能承受100A连续电流,更不要说耗散功率了。
模块还差不多。

网友E:
maychang说的对.
你这个该按耗散功率来选择,
按电流选择两个IRF1404足够了,可是耗散功率肯定达不到要求,
这样一来还不如用多个IRFZ48N.

楼主:
我肯定知道一个不行的啦!我是5个100A并用100A拉!我没这么傻的!

楼主:
我的需求是能过至少100A电流,目的用来做电流源的电子开关,耐压10V以上即可!实际1V以下!

楼主:
IRFZ48N导通电阻有点大,至少得10个并!

楼主:
我本来是选的ON的NTD110N02R

网友B:
可以用IR了?

IRF3703: 2.8mohm_30V_210A
IRF1405: 5.3mohm_55V_169A
IRF3205: 8mohm-55V-110A

楼主:
谢谢!我看下参数!

楼主:
价格怎么样?谢谢!

网友B:
看来你真正关心的是价格啊, 那就用PC主板上CPU部份的VRM用的06N03: 25V/50A/5.7mohm, TO-252封装,一个才8毛, 用4个并联,做开关,每个功耗不到4W

楼主:
已经叫采购联系采购IRF1404了!3块6一个,谢谢大家!欢迎推荐性价比高的!
我原来也在笔记本主板上找过,但好象导通电阻有点大!

网友E:
我有个电控用IRF1404,3块6应该买不到正品.
如果是做电子开关两个就足够了.

网友F:
还是用多只分流比较好

网友G:
同学说英飞凌其实有单个能达到100A的,当然是看起来单个,从IC设计的角度,里面是很多管并联的
楼主多并点吧

网友H(2010-06-13):
需要600A 100V和300A 200V的肖特基模块可以联系我,1356 0791525

网友I:
贵公司是做什么产品的应用?了解应用才能推荐好产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