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00A左右N-MOSFET

楼主(2009-09-21):
导通电阻越小越好!麻烦推荐下常用的型号?第一次需要用这么大电流的,不要推荐我上什么IR,飞兆等网站找!我要常用容易购买的?谢谢!

楼主:
耐压无要求,肯定都满足,因为过的是电流源

楼主:
楼上这颗不错!好象价格也就三四块!明天叫采购问下供应商!
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先别太高兴。
这样的封装,引脚能流过100A连续电流?怕不行吧?

楼主:
当然一个肯定不行的啦!初步是5个并!不行再多并几个!

楼主:
成本越便宜越好了呀!一个控制在5*币

网友B:
LL大概要多少?

网友C:
呵呵,这个可以去问huangqi412.

顺便问一下:
LZ你是要做个啥玩意?这么大电流?

楼主:
切换电流采样电阻,再大点电流就用互感器了,但是角差比差没直接电阻好!

楼主:
LL大概要多少?
引用 网友B:

目前在方案论证阶段,做电力仪器没多少量的!

网友D:
直流电阻测试仪??

网友E:
LL啥意思?莫非是人名?

LL大概要多少?
引用 网友B:

网友F(2010-06-03):
好猛的电流啊

网友G:
我见过更猛的 做的是用于动车组上的电源

网友H:
IRF4905 不错啊!2个并就够了,我记得好象74A,价格不算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