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极性模拟信号隔离的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9-09-21):
我现在有个实验,控制信号是+/-5V的,想经过隔离输入功率放大电路,我查了一些资料,大部分是单极性的,用HCNR201做了个双极性的(datasheet上的),效果不好,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A:
既然用HCNR201,想必信号是模拟信号。不过,一般说“控制信号”指的是开关量。
说清楚你的信号性质,例如频率范围、幅度变化范围等等。另外,也应该说清楚“效果不好”是怎么不好法。还应该附上电原理图。否则,谁也无法提出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感谢您的建议,附件给的图就是我参考的电路图,我的输入信号时频率5K,幅值-5—+5的三角波,出来的信号过零点的交越失真存在,三角波严重变形了,

网友A:
这可比较麻烦。
三角波谐波分量很高,保证20次谐波,三角波的尖端也会变圆一些。这样,用变压器耦合就需要很特殊的绕法。隔离放大器频带可能也不够宽。
要求很高的模拟信号,最好是直接耦合。
既然是频率固定波形固定的信号,应该可以在功率放大这部分产生,不要隔离。这才是简单的办法。
为什么一定要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实验是这样的,我用CPLD产生两个同步波形(附件),三角波频率从1K到5K,-5V—+5V,cpld产生数字信号,然后给D/A(并行),想后面接个光耦,最后给功放,功放再接线圈产生一定强度的磁场,整个过程就是这样,请问楼上我的光耦怎么选呢?

网友B:
从波形上看像细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细分,那个阶梯波是给另一路线圈的,和三角波的同步关系就是那样,阶梯波一共100个,每两个对应一三角波

网友A:
cpld产生数字信号,然后给D/A(并行)

数字信号之后,D/A之前,隔离放到这里就不必线性光耦,但需要用高速光耦。

整个系统,包括CPLD,D/A,功放,没有必要隔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一开始做实验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把D/A烧了,所以老师就叫我加隔离,我用的是8位并行DA,如果用光耦的话就要很多了,请问为什么不需要用隔离呢

网友C:
一次不明原因的D/A烧坏——》加隔离,这是什么逻辑?
我没看出你的设计需要加隔离的理由。

模拟隔离在设计是应该尽量避免,通常是先转成数字量再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于线圈来说5K是比较高的频率了,感应电动势比较高,当时是觉得可能是被线圈的反向电压击坏的,您的意思是先把数字隔离起来再接DA吗

网友C:
感应电动势的高低与频率没直接的关系,隔离的目的是为了安全或抗干扰。
感觉你的设计没必要隔离,最好能贴个图出来。

模拟隔离性能一般很差(失真,精度、速度),而且成本比数字的要高不少

网友A:
awey在10楼说的转成数字量再隔离,和我在8楼说的,是一回事。
看不出你的电路有什么需要隔离的理由。好像根本就不需要隔离,烧片子和隔离没有逻辑关系。
模拟量隔离,还要求频带宽、线性好、动态范围大,是比较麻烦的事。如果确实需要隔离(不是你的老师那个理由),当初设计电路时就应该采用串行输入的D/A。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各位高手给我的帮助,现在让我对数字地和模拟地有了更好的认识,本人是学材料加工的,因为要专门的仪器,老师就叫自己弄,现在看来我设计上很有问题,所用的线圈如附件,功放给两对线圈的电流峰值是5A左右,频率可调,大家觉得怎么设计比较好,需要用计算机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频率越高,三角波的斜率越大,产生的反向电压应该越大吧

网友A:
这个图,好像就是个二相电动机。
仪器上的电动机也要自己做?
那还不麻烦死?成本也受不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做电动机,就是在磁环中间产生均匀的磁场,让垂直穿过的电子束在交变磁场下偏转

网友A:
那就和电视机或PC机的监视器是一样的。
频率5kHz,有没有变化?若是不变,根本不必用线性非常好的三角波输入到功率放大器。电视机的行偏转,驱动是方波。
而且,电视机的偏转,从来没有隔离,更没有模拟信号的隔离。真要线性非常好的隔离,电视机就别卖了:价格太高,受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率在每次测量的过程中是不会变的,要根据测量对象改变,电视机的好像是锯齿波,如果没有用隔离,是不是应该用些什么保护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