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元件,谢谢!

楼主(2009-09-21):
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元件,谢谢!

网友A:
啊???这是什么???双晶振???

网友B:
好像是陶瓷滤波器电视机常用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3端蜂鸣器!

网友C:
我们公司三端蜂鸣器也是这样子画的!

网友D:
声表面波滤波器

网友:
三端陶振

网友E(2009-10-21):
发个整图看看

网友F:
哇。。。还有这个东西,没见过啊!

网友G(2009-11-26):
第一次见哦

网友H:
陶瓷滤波器

网友E:
陶瓷滤波器吧,各位指正

网友I(2010-01-10):
表面波滤波器

网友J(2010-04-05):
没有见过这样的图,看上去像晶振啊

网友K:
LZ,电路要贴全,不然符合的可能太多了

网友L:
陶瓷滤波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