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15问题求教!!

楼主(2009-09-21):
这个问题比较弱:
     请问AD7715的参考电压是多大?2.5V?5V?
     就是下图的REF+,这幅图是我按照手册上画的,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帮忙看下 小弟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首先,AD7715的工作电压有3V和5V之分。再有就是参考电压要大于或等于输入信号的最大值。

楼主:
我问的是参考电压  工作电压是有3v 5v 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