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同网络节点的VIA孔强行连线

楼主(2009-09-21):
在PCB上面如果将两个不同网络节点的VIA孔强行连线,那么这线呈现违反规则的绿色,如果这个时候拿去制版,那么实际制作出来的PCB中这两个VIA孔知否有线相连?谢谢

网友A:
如果是强制连上的,而且你确认要这样做肯定是连上的了。因为生成的CAM 就是连上的。

网友B:
如果你连上了,即使 DRC 报错,最后生成的数据还是连着的

楼主:
PROTEL DXP 2004软件,是不是也是这样?

网友C:
没问题,如不想报错可用0欧姆电阻连

楼主:
公道自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