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晶振负载电容

楼主(2009-09-21):
市售32768HZ晶振负载电容6~30p,设计振荡电路时根据负载电容选用匹配电容。

不过,这个负载电容差别反应在晶振品质上有何差别??

网友A:
该参数本身和品质无必然联系,但较低的负载电容值对晶体切割工艺的要求相对较高,而一个厂家拥有较高的切割工艺一般而言其它工艺的水平也较高,这样的厂家生产的产品自然品质较好,而同一厂家生产的不同负载电容值的晶体品质则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网友A:
补充:
找高品质的器件要先看品牌,不清楚品牌份量时可看其产品线的宽度和深度,通常产品线丰富的厂家工艺水平相对更好,但要注意识别伪资料,国内很多晶体厂其实是山寨作坊,但产品手册通过抄袭可以做的很“正规”,这时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沟通手段来鉴别了,不过有这份闲心,还是直接找大厂的正规代理渠道采购为上,有些钱不值得省,自己的心态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