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前来晒板

楼主(2009-09-21):
记得上一次来21IC发帖是在端午节前。
很巧,中秋佳节来临,21IC已经改版多时了,我以前的发帖也已不能再找到。
多年来一直保持在21IC晒板的习惯,这事的机缘还得说到2006年的冬天,版主(当时还不是)王紫豪的一次震撼晒板,让我感觉到:从事枯燥的研发工作的工程师还能以如此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兴甚至哉!

网友A:
拜读、顿首
神物啊~~

网友B:
兄弟,你这个是用 PADS画的吗?
龙芯?总线排列方式,倒是有点象AT的片子!

楼主:
回老狼:1:板子我是用ALLEGRO LAY的.
        2:片子是龙芯的3210 CPU.
                 CPU_CLK最高266MHZ,SYS_CLK最高133MHZ.
                 是LOONGSON在低端(嵌入式市场)推出的与当今如日中天的ARM竞争的片子。

支持国产,支持龙芯!

网友C:
这个板子的电源部分画的不错

网友D:
画的可以,赏你鲜花

网友E:
弱弱的问下,全部手动????

网友F:
哪里是电源部分,放张图上来学习学习

网友G:
谁能帮忙解读电源部分为什么说画得好

网友H:
电源部分是负片画法画的么??

网友I:
楼主功夫了得,画这个板子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J:
果然受益不浅啊。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SDRAM等长走线的经验:哪些信号线一定要等长?

楼主:
RE :RIVERPEAK,谢谢版主酷子。
RE :电脑圈圈,灌水高手,你更牛!
RE :曾老板,老板来逛坛子,的确少见。
RE :ZHENGLIXIN  赏我鲜花,手留余香。
RE:许世霞  全部手工(没用脚,嘎嘎)。
RE:21ID     图的左边
RE:zuidaeji  不是负片方式画的,但是效果是负片的。
RE:MAXKING layout的时间总共加起来一周,我申请的是两周,设计PCB的时候过分压缩时间的话,代价是调试 时间成指数级增加...
RE:cubasa  SDRAM走线的参考基准是SDRAM的CLK,数据线DATA BUS做等长,地址线 ADDR BUS做等长,其他控制信号线的长度与CLK做匹配就好了。网上这方面的资料不少的,可以自己搜一下。
RE:wu23juzh :handshake

谢谢大家的支持,板子即将量产,到时候再贴酷照来SHOW。

网友K:
那我就带坏头,提点意见:
第一图太小,根本就看不清楚,无法做出有太多有实际意义的判定,整体看来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了,但部分丝印的排列还不够美观,当然也许是因为孔等客观因素引起的,但是单从这这么小的图中看不出来.有些还在芯片的下面,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和起什么作用,不好评价.
第二你的系统总线可以到133MHZ,那SDRAM的时钟应该做处理,否则某些厂家的SDRAM可能会出问题.
第三晶体下面个人认为最好做点保护,虽然大多数厂家的的晶体下面有凸起,但也有些没有,可能会有影响.
第四有些器件过于靠近边缘,插头一类的也许是客观要求,但其它的往里面调整一点会更好.否则要能会影响加工
第五主芯片最好加MARK点.
第六空白地方可以考虑多打些地孔,也许打了因为图小看不到.
龙芯俺不熟,不知道功率,所以不清楚芯片要面要不要加地辅助散热.

楼主:
RE: kylezhou
1: 部分丝印不够美观确实避让过孔引起。芯片下面的丝印是器件的名称,作用是方便焊接人员焊接时找料定位,方向也一目了然。
2: SDRAM  CLK有完整的回流路径,并且进行了包地处理,各试了一下钰创和现代的SDRAM,没有问题,示波器量过,波形很漂漂。
3:三个晶体下面都有单独的敷地保护。相信可以屏蔽掉部分EMI。
4:插头在板上的位置是迎合机构来设计的,没有调的可能。
5:MARK点确实没有加,这一点确实的改正!多谢提醒!
6:空白处过孔打过了,图小看不清。有空我可以发一张DRILL图上来。
7:HS3210I的最大功耗 118mW@266MHz , 典型值 90mW@200MHz,无需敷地散热,更无需风扇。板子最聚热的电源部分已经做了敷地助散热处理。
谢谢 KYLEZHOU 之大力斧正!:handshake

网友B:
兄弟,我是半路出家,也不是专职画电路板的,我有几个问题想再问问!
1:总线上是不是应该串电阻呀?
2:三个晶体下面都有单独的敷地保护。相信可以屏蔽掉部分EMI。你的晶振外壳接地么?
3:空白处过孔打过了,图小看不清。但是我觉得你电路板背面的敷地不够大呀,空白还是很多的。
4:既然是要批量做的板子,你们板子的端口加了防浪涌和静电的器件了么?也许加了,我没看到。
5:板子的周边器件是不是离边缘太近了?3h原则呀。背面敷地最好超出正面的器件和走线一些。
6:最右面的那几条线,在端口外了,这样是否合理?
7:板子的固定孔,是不是不太合理呀?右上角是不是应该再加一个固定孔,要不然,板子很难固定住呀!

网友L:
根据正反两块板子位置比对,空白处应该没打过孔。这样正面铜太少。反面有些线可以重走,增加覆铜面积。

网友K:
RE: kylezhou
1: 部分丝印不够美观确实避让过孔引起。芯片下面的丝印是器件的名称,作用是方便焊接人员焊接时找料定位,方向也一目了然。(丝印好像各个方向都有,建议将所有丝印调整至两个方向以下)
2: SDRAM  CLK有完整的回流路径,并且进行了包地处理,各试了一下钰创和现代的SDRAM,没有问题,示波器量过,波形很漂漂。(CLK应该加宽并和其它线保持一定距离,并且如果我没看错,你的CLK和部分数据线打了肯定不止一个孔,但有的数据线好像没打孔)
3:三个晶体下面都有单独的敷地保护。相信可以屏蔽掉部分EMI。(铺地很明显,但最好多加一层白油)
4:插头在板上的位置是迎合机构来设计的,没有调的可能。(插头的位置咱没发言全,但板的下边缘你的器件离边肯定近了)
5:MARK点确实没有加,这一点确实的改正!多谢提醒!
6:空白处过孔打过了,图小看不清。有空我可以发一张DRILL图上来。
7:HS3210I的最大功耗 118mW@266MHz , 典型值 90mW@200MHz,无需敷地散热,更无需风扇。板子最聚热的电源部分已经做了敷地助散热处理。

而且有部分器件排列不够整齐,可以近一步调整.
大多数引脚多的器件你都在引脚上作了标识,但内存和FLASH好像忘了!
双面板尽量不要铺实心地.
老狼说的对,你的安装孔,当然也许你的内部只允许接这么四个孔,但最好在右上角多加一个,否则你调试的时候就会发现你的表笔往板一按,那板就为你倾倒了!

网友M:
学习了
经验大讨论啊

网友B:
再说晶振!你的晶振的电容位置,两个电容是不是应该加到晶振和管脚之间?
kylezhou,你说晶振的敷地加白油是为了绝缘吧!你们对晶振的处理方法,晶振外壳接不接地?
双面板,背面整体敷地,确实有点问题,板子会弯的,不过没有BGA片子,问题不大。

网友K:
我一般要求我们的LAYOUT晶振外壳不接地,而且购买晶体的时候一定要求引脚下面要垫高的,想接上地也困难.
实际上这种晶体我现在很少用,这种晶体成本低,但容易坏,且稳定性较差.

网友B:
嗯,我也喜欢用有源贴片晶振!这种晶振最好少用!

网友N:
1。背面右边部分铺地是不是孤铜?并没有和左边的大块地连在一起。
2。晶体外壳不接地,那晶体下面铺地有作用么?我的理解的晶体下面铺地,外壳接地可以减少对外界的EMI,但同时会增加对板内的干扰。
3。板子的过孔是没显示么?很少看到过孔

网友O:
龙芯发展的不错

网友B:
xlt169出来,继续讨论!

网友P(2010-12-11):
12# 21ID [/应该是左边两个大孔中间的那一部分。

网友P:
怎么看着底层铺的铜一块一块的,没连到一起。???

网友Q(2011-01-12):
牛X啊,值得学习

网友R:
厉害……
佩服……

什么时候我也能从事枯燥的研发工作啊……

网友S(2011-05-25):
岂一个帅字了得

网友T:
都是强人啊

网友U:
恩恩 楼主真棒 膜拜!

网友V:
IC旁應加BYPASS電容

网友W:
画的不错啊,画这个得多久啊

网友X:
:L楼主也不容易,总体来说是很不错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