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空比大小的问题

楼主(2009-09-21):
想请教一下PWM问题
就是占空比是不是不应该超过PWM的方波周期?
如果占空比是PWM方波周期的两倍的话应该是什么养的波形??
形象一点就是占空比为2s,PWM的方波周期则是1s,假如来驱动LED的话?LED的工作情况会是怎么样?

网友A:
呵呵,不是那么复杂,占空比最大为1,再大了也不还是1.像您的例子中,LED常亮或常灭(根据您对PWM输出的设置)。
1天就24小时,假设只包括工作和休息的时间,现在要您1天工作48个小时,是不是没办法?最大也就只能工作到24小时。

网友B:
我的理解占空比是指在一个周期内,高电平和整个周期的比例。这个比例是小于1的。

楼主:
对啊,开始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可是教程中第151页怎么这样写的?
PWM0 的占空比固定为050H,PWM0 的周期初始为03FH,这不是设置PWM的脉宽比占空比小了吗?

网友A:
对啊,开始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可是教程中第151页怎么这样写的?
PWM0 的占空比固定为050H,PWM0 的周期初始为03FH,这不是设置PWM的脉宽比占空比小了吗? ...
引用 楼主:

我就知道你要这样问,所以特意给你举了一个24小时,48小时的例子。

网友B:
对warm_ice说的理解是,单片机的占空比和周期可以自定义设置,不管谁大谁小,但一定要遵循占空比小于等于1这个定律。教程这样设置占空比应该是1.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呵呵,那他这么写不是有点误导人吗?直接这样写不就行了啊
PWM0 的占空比固定为050H,PWM0 的周期初始为050H??这样和
PWM0 的占空比固定为050H,PWM0 的周期初始为03FH在实际工作中有区别吗?

网友A:
对warm_ice说的理解是,单片机的占空比和周期可以自定义设置,不管谁大谁小,但一定要遵循占空比小于等于1这个定律。教程这样设置占空比应该是1.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
引用 网友B:

对的。

网友A:
呵呵,那他这么写不是有点误导人吗?直接这样写不就行了啊
PWM0 的占空比固定为050H,PWM0 的周期初始为050H??这样和
PWM0 的占空比固定为050H,PWM0 的周期初始为03FH在实际工作中有区别吗? ...
引用 楼主:

其实我那个例子已经讲的很清楚了,占空为你一天工作的时间,周期为一天的时间,一天只有24小时,所以要你一天工作48小时是不能实现的,顶多工作24小时,也就是占空比最大为1.
当然PWM0的周期和占空比只是寄存器,您可以任意设置哪个大,哪个小,当占空比数据大于等于周期数据时,PWM0的占空比已经为1了,输出的效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