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高手写过无刷电机的驱动程序

楼主(2009-09-21):
最近很想写一个无刷电机的驱动程序,就不是那里下手.那位指教一下,

网友A:
先让电机转起来。

网友B:
什么无刷???先得说说。。。

网友B:
嘻嘻,最简单就是把他当洗碗机的步进电机用,就可以转动起来。。。

网友C:
各个芯片厂方案满天飞,找几个看一下不就有概念了

网友D:
找你选的单片机厂家要个DEMO比较快。

楼主:
无刷直流电机有霍尔传感器,里面有三个,一共有八根线,霍尔传感器感应出转子的位置.这样来实现电机调速和减速,我想这八根线是这么用,是不是加一个A/D转换,再用单片机实现控制.请高手们指点一点,

网友E:
无刷直流电机,不懂

网友F:
查一下有关电动车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