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去耦电容封装

楼主(2009-09-21):
去耦电容0.1u的封装怎么选。。。我的电压有正负5v和正负15v。0.1u的电容选封装的话是不是还要有个耐压值问题的考虑?谢谢回复

网友A:
没有封装都有不同耐压等级的产品,根据需要决定封装,然后购买耐压合适的器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