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M晶振 发热 正常嘛

楼主(2009-09-21):
20M晶振 发热 正常嘛

网友A:
明显不正常。另外作为晶体,你能把他弄热,还是非常不可思议了。好好找原因。

网友B:
具体说说看

网友C:
有源晶振会不会发热啊:Q

网友A:
有源的也不会热到你能感觉到。

网友D:
难道说晶振可以当电饭煲了!
这可是不可能的吧!

网友E:
恒温晶振是有点烫的,不过那是故意用加热元件把温度升上去的,温度会比室温高20摄氏度以上。

网友F:
用过好多频率的晶振,还没有见过发热的
看老鸟们补充

网友:
工作电压正常吗?

网友G:
晶体/晶振有很多种,无源的晶体不会发热,有源的晶振则要看其类型,普通的晶振因内部电路在工作时会有点热量故可能能感到温升且频率越高越明显,但不至于温度过高,只有恒温晶振因内部有专门的发热元件而温度较高,但恒温晶振的外形和普通晶振有明显区别,知道这一点的话应不至于弄混。普通晶振温度过高的原因通常是电源电压超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