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3215-DK的问题

楼主(2009-09-21):
CY3215-DK的开发工具仿真头是29XXX的可以仿CY8C24423的吗?

楼主:
如果不能那该怎么办呢

网友A:
搞一个适合做24xxx的方针头啊

网友B:
自己动手做个24423的仿真头

网友C:
自己做一个吧

网友D:
没有24系列仿真头时,可以用29系列仿真24系列芯片。
24423与29466封装是一样的,口分布也是一样的。区别是模拟模块上24系列只有两列模拟模块,29系列有四列模拟模块;数字模块上24系列只有4个数字模块而29有16个模拟模块。如果用29仿真头模拟24系列只用模拟0,1列模块,数字只用一行四个数字模块,仿真完毕后再用24系列替代就可以。
当然你用29仿真时要注意,29系列支持DELSIG类型AD,而24不支持,还有29有SD卡模块而24没有。另外29系列RAM是2K,而24是256字节,29系列ROM是32K,24只有4K.注意两种芯片的区别。

PSOC designer4.X下有个克隆功能,可以把29仿真过的工程克隆成24系列,但在5.0开发环境下我没用过,你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没有24系列仿真头时,可以用29系列仿真24系列芯片。
24423与29466封装是一样的,口分布也是一样的。区别是模拟模块上24系列只有两列模拟模块,29系列有四列模拟模块;数字模块上24系列只有4个数字模块而29有16个模拟 ...
引用 网友D:

多谢多谢

楼主:
学习了
引用 网友E:

老兄,你别光学习了学习了的,提提意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