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菜的问题

楼主(2009-09-21):
以前一直用汇编学51,一点C语言基础都没有,现在刚刚以C语言开始学PIC,所以下面这个很菜的问题,大家不要取笑。

大家别用口水把我淹死啊,谢谢。

我用Proteus仿真下面一个简单的程序,为什么总不能用??

#include<p18f4520.h>
void main(void)
{
      TRISDbits.TRISD0=0;
      PORTDbits.RD0=1;
while(1);
}

这段程序用c18编译通过了。

硬件电路是在RD0口接个LED,想把它点亮。

Proteus中PIC18f4520应该不用接晶振吧。

谢谢,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proteus老的版本好像可以不用加,就连电源都好像也可以不用加就可以进行仿真,可新的版本(7.5)刚试用了下,电源和晶振都要加上才能完成仿真

楼主:
非常感谢LS的热心帮忙
我用的是Proteus7.5,可是18F4520的原理图上就没有电源端啊,
我把晶振画上了,还是不行
我晕了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和c18编译时的配置设置有关啊,谢谢,请指教

网友B:
给楼主以个能用的基于PIC18F4520的跑马灯例子,包括源文件工程和PROTEUS图。

PROTEUS对PIC的支持非常好。

楼主:
非常感谢大侠的热心帮助,感激不尽。
这个简单的问题,让您见笑了,呵呵。
谢谢你的原理图,我的问题解决了。
有个小小的疑问:我以前仿真失败是因为1管脚RE3/MCLR/VPP端没有接电源,
请问这是因为什么,这个管脚不是单片机的电源端啊?????
是因为没接电源,一直是低电平,单片机一直复位吗???

4# machunshui

楼主:
tdh03z
machunshui
非常感谢以上两位,我的问题解决了。

有个小小的疑问:我以前仿真失败是因为1管脚RE3/MCLR/VPP端没有接电源,

请问这是因为什么,这个管脚不是单片机的电源端啊?????

是因为没接电源,一直是低电平,单片机一直复位吗???

网友B:
proteus 重在程序逻辑仿真,

所以电路接法可以简化,但是复位引脚还是要接的。

网友C:
写配置子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