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CMOS传感器采集图片在PC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9-09-21):
项目中需要用CMOS传感器对一个特定区域采集图像,并在PC显示。

目前需要做些验证,主要是不清楚CMOS采集好的数据如何在PC显示图片,需要编码格式吗?PC有什么通用软件可以接受CMOS数据并显示图片(BMP格式就可以)。

打算用USB2.0传输,直接传输编码格式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彩色CMOS IMAGE SENSOR输出图像是bayer pattern的,需要插值才能转化为常见的RGB图像(RGB565, 24BIT RGB);
RGB图像比较简单,在窗口里面使用GDI就可以显示;如果是YUV图像,显示比较麻烦,要使用direct draw。

建议直接把bayer pattern数据传输到电脑上,然后用程序进行bayer pattern->RGB565, RGB24转换,

网友B(2009-10-29):
也可以直接用专用芯片来将CMOS信号转换为VGA传到PC上去显示,咨询:QQ:263573900

网友C:
这不是USB 摄像头么,市场40块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