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电路的频率怎样选择?

楼主(2009-09-21):
也就是说电感和电容怎样选择呢
比如我的电器要工作在(220V 50HZ)怎样滤除电网中的干扰

网友A:
理想的滤波器,当然要工作在待滤除的频率上。这和220V 50Hz没有关系。
问题是,电网中干扰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B:
LZ,我也想知道

网友C:
www.sounetvip.com

http://www.sounetvip.com/ssfm/xinkeor/?64323-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样才能知道电网中的干扰频率的 比如我们国家的电网

网友D:
前段时间出了一个欧洲向的产品为了过EMC加了两个零件:串3mH工字电感,之后再并105J薄膜电容...
要看你的实际电路的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