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24423用什么方法 有效解决程序跑飞

楼主(2009-09-21):
最好给个例子

网友A:
关键是看程序自己跑飞的原因是代码问题,还是硬件干扰问题。
软件问题需要自己核实,看门狗怎么用的。
硬件上引起跑飞,可以把你的供电部分和信号输入通道硬件电路发上来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B:
2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C:
LZ可以把程序烧到其他板子好看能不能正常运行,能的话那就是板子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