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一个 毫欧级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9-09-21):
请问谁用过毫欧级的电阻?
比如20毫欧/3瓦的电阻,在其上面加6A的电流,这电阻太烫了,
请问这电阻的温度是不是跟加载的电流成什么比例的吗?
有什么方法可降低其温度?

网友A:
电风扇吹

网友B:
建议看一下初高中物理,W=I*I*R。

楼主:
按W=I*I*R算的话,20毫欧3W 可以承受12A的电流呀
其温度应该在40度左右
现在才6A就有70度左右了

网友C:
你的6A电流是连续的直流,还是脉动直流的平均值?
要知道,平均值远远不等于有效值,

网友D:
按W=I*I*R算的话,20毫欧3W 可以承受12A的电流呀
其温度应该在40度左右
现在才6A就有70度左右了
**************************
凭什么其温度应该在40度左右?

网友E:
温度是I*I*R*T吧

网友F:
7楼的物理,学得还不如楼主。

网友G:
凭什么其温度应该在40度左右?

网友H:
不是有答案了吗?要么加风扇,要么减少电流,要么减少电阻!

网友I:
热阻*功耗

楼主:
按W=I*I*R算的话,20毫欧3W 可以承受12A的电流呀
资料说明不超其电流(直流) 温度是小于40度呀

网友J:
烫手也能是在正常温度范围。
比如,60 ℃的水,很烫,可是,离器件通常有可承受温度(最低等级)70 ℃还早得很。

当然,温度过高总是令人不放心的,器件/装置长期寿命或长期可靠性也不保证。

网友K:
做测试的话,放入水中。
实际应用中应该不可能持续6A吧。

网友L:
换一个大瓦数电阻吧

网友M(2009-10-24):
14楼: 做测试的话,放入水中。
实际应用中应该不可能持续6A吧。

直接短路了啊~~

网友N:
烫手是正常的,可以实际测一下温度,我们使用时实测温度要达到80多度。

网友O(2010-01-10):
你用什么表测出来的电阻了,真牛

网友P:
楼主是不是用在高频电路中,如果是的话建议用无感电阻解决。。。。。。。。。。。。。。。。。。。。。。。。。。。。。。。。。

网友Q:
用大功率的电阻,然后用散热片吧。

网友R(2010-04-15):
热很正常,不要担心。

网友S:
有那种有散热片的电阻,考虑一下

网友T:
用打火机烧电阻,你会发现电阻燃得很猛烈

网友U:
有能到800度还能正常工作的电阻,可以换成它看看。

另外 温度=热阻*功耗, 也就是说 功耗 和 温度 没有一一对应关系,跟你的散热有关系。

似乎楼主一年前就把帖子埋葬了,谁挖出来的?

网友V(2012-05-26):
毫欧电阻 20毫欧 额定功率3W VIKING 光颉

为符合高功率电气特性,采用高纯度、高导热及低TCR及耐高温的特殊合金,以符合客户的需求,高导热材质可大幅降低电路板上的散热面积,一体成型无切割结构,可达到几乎无电感值,电阻值范围:0.5mohm-22mohm。精度±1% 3% 5%,TCR50ppm/℃,尺寸1206、2010及2512。
主要应用于手提电脑,主机板,屏幕,玩具充电控制板,手机及各类充电器控制板,电源供应器,电源转换器等等。

您在选型,或有技术问题,都可随时与我们联系,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QQ:375528112 电话:18611115499 010-59509179 邮箱:xhd@mhfs.cn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碧兴园B座2808
http://viking.mhfs.cn/

网友V:
:):):victory::victory::handshake:handshake

网友W:
选ji毫ou的电阻。这样好控制热量。

网友X:
这么小的啊 很少见到  我初出茅庐

网友Y(2012-07-12):
多用几个,并联串联就OK了

网友Z:
这个要看功率温度曲线,那么计算式不对的。。。降低温度的话可以多个电阻并联~

网友AA:
学习了  加散热片

网友AB:
如果你电阻功率够大,那么热量就会更小

网友AC:
可以试着搞2颗40毫欧 的电阻,分散热量。

网友AD(2012-11-16):
回37楼:相同的功率产生的热能应是相同的,这才符合能量守恒,不认为电阻功率大,热量就会降低。但可能大功率的电阻工艺不同,相同功率的温升会相对小些!

网友AE:
是用作电流值检测吧,

网友AF(2013-01-19):
拿到哈尔滨户外用就40度了!

网友AG:
电阻不只20mw,非标

网友AH:
我也怀疑是电阻出问题了,我也是做的电阻采样,30mohm的7A都没得问题。再者就是考虑环境温度问题是否有利于其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