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里的中断函数里可以调用其他函数吗???

楼主(2009-09-21):
如下代码(interrupt函数里再调用函数)老不能正常执行.但如果把ScanKeyBoard() 的代码直接在 interrupt函数里直接展开就可以. 这是为啥呢?????

void eint_0() interrupt 0// using 0
{

//  LCDCON|=0x10;                                /* OPEN LCD */
  KeyValue = ScanKeyBoard();

}

网友A:
中断函数里调用的函数不能再被其他函数调用,否则出错

网友B:
中断里调用的函数要与中断用同一组寄存器就可以了
void ScanKeyBoard() using i

void eint_0() interrupt 0  using i
{

//  LCDCON|=0x10;                                /* OPEN LCD */
  KeyValue = ScanKeyBoard();

}

网友C:
KEIL默认情况下,函数编译成不可重入的方式,因此在中断中调用会造成局部变量的覆盖。
解决方法:
把此函数声明 reentrant
若此函数有访问到全局变量,或者静态变量,请注意此变量的安全性,如有必要,可以采用临界段保护,即关中断再开中断,代码段如下:
EA = 0;

//operate the global var or static var here
//...

EA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