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怎么会升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9-22):
应该是自耦变压器。

网友B:
铁锤打到石头上,会产生很大的冲力,而打在海绵上,产生的冲力就小多了。

网友C:
高中二年级物理教材有讲。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深奥 能具体说下吗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有资料吗 发给个看看 谢谢

网友C:
资料,手头没有。
最好看看《电工原理》、《电路基础》等教材,自感电动势那部分。

网友D:
电感在加电的瞬间可以产生比输入电压高出好几倍的自感电动势。

网友E:
自感电动势的叠加效应。

网友F:
无线电电路中,常用电感串上一个电容,接成串连谐振电路,再在电容或电感上取电压,就可以得到100倍左右的信号电压.

网友G:
电感的电压,是电流变化率的函数。

网友H:
跟水锤泵的原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