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仿真能进行串口输出,请问如何进行串口输入?

楼主(2009-09-22):
前不久 好像听说 本论坛有个写了个软件可以和keil软件仿真联系起来!

网友A:
keil里面直接就可以仿真串口。
进入仿真状态界面后,点view选中里面的UART1,这样就会出來一个UART窗口,然后就可以在里面进行串口输入输出程序的仿真调试了。

网友B:
电子仿真软件MultiSIM 9

网友C:
终于又见  hotpower   !!!

网友D:
KeilCOMTool已经是过时了,

keil自己仿真的时候,可以输出到实际com口,只要执行命令

assign   com1: <SIN >SOUT 就可以直接从pc机的com1 进行输出。

网友E:
可以先虚拟两个串口 COM3  COM4,再虚拟链接起来
在keil 用MODE 命令为其中一个虚拟串口设置相关参数 : MODE COM3 9600,0,8,1
之后绑定  assign   com3  <SIN >SOUT
keil就可以使用COM3跟COM4 通信了
你可以用调试软件操作COM4

楼主:
hOTPOWER,您的方法我没有看懂啊!!估计是你的方法不错!!但是我没有看的太明白啊!可能我有菜的嫌疑!!

那个InternetUser的方法我试过了,好用!!

网友F:
用proteus仿真更逼真。

网友G:
keil  可以仿真 串口输入

网友H:
电子仿真软件MultiSIM 9是验证原理图的吧

网友I:
网上有软件可以直接用的吧,呵呵

网友J:
用现有的可能就够了!

网友K:
keil自带串口仿真,我以前用过,输入输出都可以,baidu或者google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