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网络硬件匹配问题?

楼主(2009-09-22):
我用两个485芯片构成一个全双工的类422的通讯网络,一主15从.485芯片用的是3.3V工作电压的ISL83485,从机每个485芯片的偏置电阻为10K.无120终端匹配电阻.通讯速率38400BPS,距离不超过5M,是机器内部使用.现在问题是有的采集模块加上去后影响到别的节点通讯.如果只和本节点通讯正常,然后更换模块整个网络也正常.关键是出问题的模块如果是单独通讯(也挂在网络只是单独对它寻址也是正常)很奇怪,所以想请教问题出在那里,是否硬件损坏呢?下次整改是否需要添加20的保护电阻呢分别A和B线上?

楼主:
非常期待斑竹回答,这个问题困惑我很久.通讯协议采用MODBUS

楼主:
没人回答呢?人气不旺

网友A:
没有终端电阻则偏置电阻无意义,你的问题是接口电路的设计不合理所致,先要理解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的原理。

楼主:
防止空闲的时候状态不稳定呀

楼主:
距离比较短没必要使用120的匹配电阻,120匹配电阻是为电缆反射信号补偿使用。

楼主:
斑竹只说一句话就不说了呵呵

网友A:
你还是没有真正理解电路原理。

楼主:
我的通讯距离很近,机器内部使用。正如斑竹所说没理解原理。请赐教

网友A:
你不加终端电阻,偏置电阻要在总线上产生适当的偏置电压只能靠接口芯片的等效内阻实现,这时偏置电阻的取值和具有终端电阻时的取值大大不同,用欧姆定律计算一下吧。而且,即使距离很短,只要信号波特率高到一定程度,仍会因信号反射导致波形失真。你并未真正理解总线终端电阻和偏置电阻的意义,否则自然会正确处理了。

网友A:
要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楼主:
xiexie,计算应该没什么啊。挂了15个节点等效电阻1K,电流0.2/1=0.2mA,总电阻=3.3v/0.2=16.5k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其中模块发送的485芯片有问题。单独访问的时候485芯片一直处于发送状态所以不影响网络。如果广播方式轮流询问的时候,需要此模块的其中一个485芯片处于接收状态。所以出问题此模块的485芯片不会处于接收状态。我是用两个485芯片做成全双工

楼主:
不过斑竹说的无真正理解,愿意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