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放大电路带宽的疑问

楼主(2009-09-22):
我有一个很弱的光信号经光电转换(电流小于1nA)后经过跨阻放大,及二级放大后进入高速采集卡(采样速度为100M),光信号本身的频率挺低,小于1M,高速采集后主要作时域分析,两个信号采样点之间的时间精度需要到10ns。请问这种情况,放大电路的带宽也必须做到100M么?因为信号本身比较小,既要保证大的放大,又要有百兆带宽,是比较困难的。我自己感觉是不需要,但心里没底,向大家请教

网友A:
你那个光电转换的带宽有100MHz?还是1MHz?

楼主:
光电转换用的PIN探测器的带宽是远大于100M,否则后面电路带宽再大也没用。但转换成光电流后,跨阻放大,以及后面的各级放大是否都必须要有百兆带宽,我比较困惑。

楼主:
希望大家能讨论讨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