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见到过L82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9-09-22):
使用PLC的时候,烧坏了一个贴片二极管,用显微镜看到上面写了   L82,请问是什么型号的二极管 ,在哪里可以购买到?谢谢!

网友A:
你还没有提供体积,很难确定,我们是专做二三极管的,你可以加我QQ:372484938
深圳通盛电子

网友B:
一定是二极管了,测一下正向反向电压就知道了,型号不重要,关键是参数

网友C:
这个代码可以找我们,麻烦提供实物照片,我们是专业反查代码原始型号的,欢迎联系smd.taojin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