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学生学单片机一般用什么样的单片机啊?

楼主(2009-09-22):
请问学生学单片机一般用什么样的单片机啊?

网友A:
说的明白点,8位?16位?32位?
如果是基础,当然是51系列,比如AT89C52,AT89S52等等,P89C52等等,ST系列的,华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哈

网友B:
楼主是在校学生吗
去实验看呀

网友C:
我也是学生 学校教的C51的  我们用AT89S52
学生有时间 还是学些AVR啊 PIC的好 51太基础了

网友D:
学好AT89S52 ,足够了

网友E:
51与PIC两种不现结构的都学习,这两种目前会的人也最多的,资料也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去试验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知道了,谢谢

网友F:
不要问了,随便选一种马上开始学吧,重要是马上。

网友G:
51最好了

网友H:
建议从基层开始吧 51就行

网友I:
不管什么,开始学就行。51系列单片机都差不多

网友J:
对初学者来说,51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K(2009-11-03):
我也在学。。。

网友L:
那种单片机不重要,单片机只是一种工具,重要的是学会用这种工具。

网友M:
我是正从51开始学,用的是STC的单片机,很方便,型号也多,试试看
(BTW:没收任何厂家一分钱,不要说我是托)

网友N:
51 最好带仿真

网友:
51开始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