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的应用

楼主(2009-09-22):
定时器可不可以放在子程序中作延时时间调用?如果这样用的话,什么时候开始计时?

网友A:
你想在程序中调用中断程序??是个大胆的想法,呵呵。
一般用法是在定时器中断中设置标志位,在主程序中判断标志位,这样来使用。

楼主:
呵呵,我想来回调用它,如果按照你说的,在一个输出开始计时的话是不是还要打开定时器中断?就是说打开了定时器中断时系统就开始计时了?

楼主:
那些软仿真中,像PORT口的按键中断,在软仿真时如何模拟按键产生的中断呢??

网友A:
那些软仿真中,像PORT口的按键中断,在软仿真时如何模拟按键产生的中断呢??
引用 楼主:

又问到了这个问题,软仿真里有个虚拟设备,可以模拟。

楼主:
上次我找了找没有找到所以又来问你啦

网友A:
上次我找了找没有找到所以又来问你啦
引用 楼主:

书上211~213页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