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频道:关于桥式整流的问题?

楼主(2009-09-22):
220V 50HZ 的交流电通过桥式整流一定是220V*1.414吗?
还有就是如果加个EMC 是放在桥前还是桥后呢?

网友A:
加个EMC?
目的是什么?目的决定手段

网友B:
这种问题呢 最好自己用万用表实际测量下
由结果反推回去,什么都清楚了

网友C:
自己用万用表测试一下!

网友D:
1.414是理论值,实际上达不到,根据负载轻重不同,在1.1-1.4左右摆动。EMI滤波主要是为了解决桥上的畸变带来的传导骚扰,所以一般加在前面,加在后面的叫滤波了。